孔定位问题??

楼主(2019-04-02):
图示结构,应该是墙板孔和法兰轴承座的外径做配合;还是墙板孔放大与法兰不做配合,而用法兰的固定螺丝做定位??另外不论两端用什么轴承,加工转配误差应该都会大于轴承游隙,怎么能保证转动顺畅??这些问题应该是涉及机械设计的那一部分内容??非常感谢!

网友:
墙板刚性看起来很一般,建议先加强刚性(加强筋焊接),框架结构完成后再加工两边的孔。或者是一端孔配合定位,另一端孔做大一点,等轴系安装完后在法兰座上打销钉孔并螺钉固定在墙板上

网友(点评):
细节没完全展示,两边墙板是独立固定在底座上的,或者没有底座,打销钉孔并螺丝哪里有示例?谢谢

网友:
想办法一头死的,一头活的。

网友:
这个设计有问题,强度,精度。

网友(点评):
有具体方案吗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机加件吧,底板的平面度要高一些,两块侧板上面的孔都是通孔,两块板夹起来同时加工就可以了,精度可以保证,就是你这个强度需要在考虑一下

网友:
这个高度有多高?左右梁板的平行度如何保证?刚度不好影响两墙板的平行度,最终影响轴承的安装精度和运转。

网友(点评):
问题是加工、装配误差无论如何要远大于轴承游隙,我觉得这个不是要点

网友:
应该是壳体强度,刚度都满足情况下加工两端轴承座配合孔,保证同轴度和两墙板的垂直度,然后在两侧外装轴承座。

网友:
这种结构实际中应用的很多 剪板机就是这种结构  两块板是一次加工的 主要靠中间的等距梁控制两块板的平行度
尺寸小的情况下是全部机夹件 尺寸大的化都是加焊接补块  减少加工面积 降低成本  至于你说的轴承 考虑到加工误差的情况
一般轴承选用调心轴承 至于你的那个套  应该是轴承宽度大于板厚  你才加的套吧  件大的化这个套 选用球轴承 应该是紧配合
小件的话 加工精度高  也可以紧配合  还可以是间隙配合 安装完调整轴 至跳动范围内 在打定位销 固定死 都可以 大件主要是等距梁必须尺寸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