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异型导向孔在圆柱面上打孔,如何操作?

楼主(2019-04-02):
如图,在圆柱面已经画好点,
但是使用“异性导向孔”的时候发现不行,用“3D草图”选点的时候选不中。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是指哪方面不行,是不能使用异型孔向导,还是指不能使用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哪方面不行,是不能使用异型孔向导,还是指不能使用约束

是“3D草图”选点的时候选不中,平面上的时候没问题。

网友B:
孔可以点在曲面上,建议多做几个辅助平面,可以定位孔具体尺寸,因为点到一些面不好标注

网友:
多建立几个基准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可以点在曲面上,建议多做几个辅助平面,可以定位孔具体尺寸,因为点到一些面不好标注

现在问题是圆柱面上选点选不中,这个要怎么选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圆柱面上选点选不中,这个要怎么选才行呢?

直接用命令点到曲面上,不要预先点了点,再选上去,你要么是异形孔命令先点到曲面上,然后尝试移动或者约束能不能约束到点上

网友:
你可以先在圆上切面的位置的平面上先做异型导向孔,然后再生成你要的圆弧面!

网友:
3D草图可以进行智能尺寸修改,主要是要作一下“把端面进行实体应用转换”这个动作,可以作以端面起点的位置线段基准。

网友C:
我也碰到这样的事。没过多的去想怎么更好的解决,用了笨办法。
1.是从圆孔中间一般有个基准面,在那里放个点,然后往上贯穿上去。
2.是在外圆相切弄个辅助基准面,然后在辅助基准面上放个点,这样就可以对上了。
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这样的事。没过多的去想怎么更好的解决,用了笨办法。
1.是从圆孔中间一般有个基准面,在那里放个 ...

我是先拉伸切除了搞出来一个小平面,然后在那平面上弄的。
道理一样。

网友:
第一步,先在曲面上一点

第二步,移动点到点

网友(2019-12-22):
差不多我也是这样做

网友:
先在表面生成一个相切的基准平面,再在基准平面上打孔就可以了

网友:
选择3D草图,在选择智能尺寸按住tab键选择你要标准尺寸方向

网友C(2021-08-16):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会不会是版本问题,我现在装了2020版的,也是找不到点,用新建基准面,然后草图作点定位的方法也没用。
记得以前2018版的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会不会是版本问题,我现在装了2020版的,也是找不到点,用新建基准面,然后草图作点定 ...

现在没问题了,可能是我当时操作的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问题了,可能是我当时操作的哪里不对。

是什么操作步骤: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