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钣金加工一直很模糊的点

楼主(2019-04-02):
以前在钣金厂做过,主要做出厂产品的检验,生产的工序也了解,但是具体的细节如最小折弯的半径及最小折弯边(90度与45度及别的角度的)还有折弯仅最近的压铆、开孔、开槽等距离的最小值,还有折弯板厚与下模v槽的选择,不同v槽折弯有什么不同的影响结果。。。这些就不清楚了
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二或者推荐学习的资料的。谢谢。

网友A:
弯床的上模和下模具体尺寸如何,经验折弯系数多少,都是最基础的数值,没有的话别人也给不了你啊....
还有孔到边的距离最小什么的,不是应该按照结构设计去确定处理吗,那个怎么有固定值的?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这些基本的设计要求。

网友C:
按照钣金结构设计手册来,多半没错哈哈

网友D:
有,但不会轻易告诉你,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搞设计的不了解现场工艺,搞工艺或加工的不了解设计。你必须把这些都搞清楚了,然后才能记住,否则我说了你也不一定搞清楚,而且翻边尺寸能否折弯是根据板厚和折弯线来的,是变数,也就是说你需要现场经验才可以(压铆、开孔、开槽等距离的最小值也一样),这个没有理论。折弯力和下模宽度都有理论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弯床的上模和下模具体尺寸如何,经验折弯系数多少,都是最基础的数值,没有的话别人也给不了你啊....
还有 ...

嗯嗯  谢谢回复。我以前在现场看到有些钣金件折弯的时候会拉变形,处理的办法是先在落料的时候开小孔然后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这些基本的设计要求。

是成大先的机械手册吗?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但不会轻易告诉你,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搞设计的不了解现场工艺,搞工艺或加工的不了解设计。你必须把这 ...

谢谢回复,我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说IR=V/6是折弯半径的计算公式,这个是对的吗?只是和v槽宽有关吗?

网友(点评):
下模宽度是板厚的6-8倍,一般折弯R角等同板厚。但是薄板一般都是尖刀模。想弄清楚,你要去现场。现场不懂得你再问技术,就这样。

网友:
一篇好帖,希望有大神能解答一下,不有指出具体的方法,有个向,怎抹去找材料,和什么岗位的工作人员最比较有效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钣金结构设计手册来,多半没错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说IR=V/6是折弯半径的计算公式,这个是对的吗?只是和v槽宽有关吗?

好的,一般R角为板厚,记住了! 谢谢。现在的公司没有生产设备,全是外发件,到现场的机会太少。

网友:
自己家的设计自己家的加工,能折就折,不能折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