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样完全定义三维草图

楼主(2019-04-02):
最近画焊件画三维草图经常不能完全定义草图,本来在添加约束的命令下有一个完全定义草图的命令,但这个时候就是不显示,图纸再添一个尺寸或约束立马显示过定义,不添加又显示没有完全定义,找不到要添加哪一个尺寸,请社区大侠帮忙看看,先谢谢

网友A:
看颜色,黑色是完全定义,蓝色是欠定义
再加几个几何约束就行了,比如沿X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颜色,黑色是完全定义,蓝色是欠定义
再加几个几何约束就行了

试了很多次,在蓝色的线条上再加一个尺寸或约束就过定义,不知道怎么找出欠定义的原因

网友B:
最好画个方框就约束一下,不要最后再约束。不然后面运算不过来各种报错

网友:
可以在<过定义>或者<无法找到解>的位置双击,进行手动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画个方框就约束一下,不要最后再约束。不然后面运算不过来各种报错

我是画好一部分就标尺寸添约束,画到后面相连接的线条一画上去就说过定义,只好又将过定义的约束删除,结果又欠定义,我想是不是将所有尺寸都删除,这时就会在添加约束的命令下显示完全定义草图的命令,这时才来完全定义草图,这样后面修改模型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画好一部分就标尺寸添约束,画到后面相连接的线条一画上去就说过定义,只好又将过定义的约束删除,结 ...

以前我画3D草图画很多线,后面以前标尺寸约束时就各种报错。画的时候没约束的线有四五根的话,再约束就很可能会出现运算BUG了。
我画的时候每一步都完全约束了再画下根线,就基本没出现过问题了。

网友:
草图与原点没有约束尺寸

网友:
你以前用catia怎么玩的?  你最近刚学sw吗?  哈哈 我怎么感觉大侠像个新手了

网友(点评):
他是MB吗?

网友C:
不行就用固定试试

网友:
试试蓝色的删掉重新画?

网友D:
草图中有个完全定义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很多次,在蓝色的线条上再加一个尺寸或约束就过定义,不知道怎么找出欠定义的原因

建议先试试把原点设为对角线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试试把原点设为对角线中点

我这已经是这样设置了

网友:
拖动蓝线看一下能怎么移动,应该可以找到哪个方向欠定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草图中有个完全定义功能!!!

这个在添加几何关系的命令下就有,但这个时候却不显示了,应该是这个时候这个功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用固定试试

添加固定就显示过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画3D草图画很多线,后面以前标尺寸约束时就各种报错。画的时候没约束的线有四五根的话,再约束就很 ...

我就是一步一步标尺寸加约束,结果后面把交点上的连线一画上去就显示过定义,只好删除一些约束,最后结果是欠定义

网友:
线条没有设置沿轴向,设置一下就好了,然后过定义报错就把报错的约束删掉(不是删线条的轴向约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已经是这样设置了

按1楼倒的那个图来看
把最下面矩形的边约束沿X,Y轴,需要删掉一部分重复尺寸

切记SW里几何约束要比尺寸约束强
比如,画矩形肯定是“对边平行,邻边垂直”而不是“对边相等,邻边垂直”

网友:
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首先你的截图,没有显示,约束,无法确切的判断是哪里过定义,推测就是线没有水平或者垂直之类。
在3D草图中,有几个约束和2D草图不一样。比如这个线的方向的约束,不是约束水平或者垂直,而是约束与哪个轴同向。比如,X向或者Y向。左键单击直线,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就是。
还有就是距离约束,在3D草图中,一般是约束面与面的距离,比如你在一个临时基准面上绘制了草图,其实这个临时基准面并没有完全定义,需要重新标注一下面面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