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FE(聚四氟乙烯)替代料选择

楼主(2019-04-02):
各位大师,您们好!我这边有一问题请教:客户原料要求为PTFE的材料,因为没有用过,且查资料比较不容易注塑,想更换一款材料进行替换,客户要求材料需要满足以下1.该材料生产的产品需要满足170度的日常工作环境需求 2 .材料需要绝缘且耐高电压(十几个引脚分摊1500V的高压)3.材料要求半透明或者透明状态,请各位大神进行指教,何种材料可以满足以上要求。感谢!!1

网友A:
TPFE的材料是啥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FE的材料是啥材料

是PTFE,

网友:
脚间距很要紧

网友:
用聚碳酸酯

网友:
PFA材料100%可以,我经常用这两种材料,还有PVDF的或者ECTFE,基本这些都属于PTFE的改良材料,但是这些材料都很贵啊,还有毒,都含氟

网友:
170°温度很高了,虽然大多数塑料都耐得住,但是估计都有软化的趋势了。
耐压1500和产品结构有直接关系,不能只看材料。
还有是否可以考虑买PTFE板材、棒材才直接机加工?

网友:
工程塑料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PFA是可以的,就是看成本了。

网友(2019-07-05):
用POM+石墨烯可替代我们公司有研发生产QQ773109315

网友(2019-10-10):
Ptfe肯定不行啊。这么高电压,已经到极限了,楼上说的pfa可以,就是成本高,下次塑胶有啥问题可以咨询我,我做塑胶的,13249762768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