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床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19-04-02):
前辈们  我用的是普通车床  机夹刀 谢谢大家的解答1.车床精加工是先精车外圆还是先精车端面
2.车床转速和自动走刀速度怎么选择
3.精加工的时候需不需要加切削液
4.车长轴的时候用活动顶尖但是外圆两头不一样大怎么调快  或者两头外圆一样大了  中间部分偏小
5.做车床的时候整体时间速度怎么提上去
感谢各位前辈的分享  我会努力学习的

网友A:
1、精加工时最好是先精加工端面后加工外圆
2、车床转速和走刀取决于工件的材质和刀具的切削参数
3、精加工时需要切削液来降低切削热,也顺便把铁削带走,防止划伤工件表面
4、夹一端顶一端,轴要是再长点的话,中间要加中心架的
5、工艺安排的好,可以减少加工时间,还能保证工件的精度,特别是形位公差要求严格的工件更能体现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精加工时最好是先精加工端面后加工外圆
2、车床转速和走刀取决于工件的材质和刀具的切削参数
3、精加 ...

前辈您好  1.是我没表达清楚  就是有台阶的轴是先精加工外圆还是先做深度尺寸2.刀具的切削参数怎么看  是有算法 还是看铁屑的情况
4.一夹一顶的方法尾座与主轴不在一个轴线上怎么调快  听说有一种垫纸的方法 很快可以调好

5.开粗一刀车5毫米算多嘛  我是靠开粗快来挤时间的
感谢前辈的解答

网友B:
外圆两头不一样大:调节尾座可解决大小头。
两头小中间大:加中心架。
两头外圆一样大了  中间部分偏小:刀具中心偏低。
其它几项老车工会做,但理论不怎么行吧!说不出来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刚开始干车床啊!你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经验积累后自己去领悟的。现在急不来的。
关于提高工作效率这块。安排好工艺是最关键的。剩下的还有就是辅助工具摆放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别人加工一个工件需要20分钟,你找个扳手都用了十几分钟当然就赶不上了。
加工,选择吃刀量这块还有一点就是磨刀了。有的师傅磨出的刀不光效率高还能让切屑不断。虽然在车床中不提倡这样,但是下班打扫卫生很方便。还不容易划伤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圆两头不一样大:调节尾座可解决大小头。
两头小中间大:加中心架。
两头外圆一样大了  中间部分偏小: ...

前辈你好  调节尾座是用百分表顶着尾座调尾座下端的那两颗内六角螺丝吗  是不是调成两头相差值的一半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刚开始干车床啊!你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经验积累后自己去领悟的。现在急不来的。
关于提高工作效 ...

感谢前辈的教导  我们现在用的是机夹刀  有时候铁削是成型的  有时候铁削就卷在刀上 卷在工件上  很麻烦

网友:
这个也没有定数,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尺寸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