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轴的连接问题,联轴器

楼主(2019-04-02):
有如下需求,准备做一个电控小车,要把方向机和舵机连接起来,但是方向机中心轴是14直径的30齿的轴,舵机是8毫米的D型轴,要怎么才能连起来啊?
用联轴器吗,好像联轴器也连不了D型轴啊?请教大神!
我想到的方案是,先用D型轴套,再用联轴器,好像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网友A:
方向机中心轴旋转要依靠这个30齿带动吗?还是这30个齿有别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机中心轴旋转要依靠这个30齿带动吗?还是这30个齿有别的用途?

就靠这个30齿带动

网友B:
直接做个一端D型一端内齿的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做个一端D型一端内齿的套就行。

这个好加工吗?一般工厂都能做?

网友:
D型的一端完全可以直接用联轴器锁紧。有齿的那一端怕是锁不紧。

网友:
先选定联轴器形式,比如说梅花联轴器,中间的孔可以开非标孔的。跟厂家确定好就可以

网友:
D型端:可以用联轴器直连,不需要轴套。
齿轮端:可以试试直连,不过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齿轮加工的话可以线切割一个D型槽口,你这个齿轮直径太小了,不能行了。做两个法兰当联轴器吧,和舵机连接的加工一个D型的口侧边用个顶丝就差不多了。

网友:
D轴直接用圆孔联轴器不好,可以自己用等直径的圆棒磨一个补块把D轴补圆,铜、铝都行。

网友:
第一张和第二张图片是什么东西?怎么个用法?

网友:
量一下齿形,线切割一个孔,d型那边直接螺钉拧死平面。

网友:
把那个齿轮取掉直接用联轴器

网友:
这还是个事?自己用铜棒做个硬接联轴器,两边都是圆孔,方向那边用焊锡糊死(换的时候用热风枪拆),陀机这边开个螺钉孔用螺钉顶死D形轴平端。

网友:
方向机那个30齿是起连接的作用,连接时需要直接卡死,那30齿不是做齿轮用的。转动机构还是在后面的塑料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