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具与齿轮的变位系数

楼主(2019-04-02):
请问一下大家,目前在插齿加工内齿轮的时候,原本齿轮的变位系数是为0的,但结果加工的时候,却用了有变位系数的插刀,并按原本计算的量棒距进行了加工,那么现在得出来的齿轮是变成了与插刀同样变位系数的齿轮吗?还是变位系数还是0呢?

网友:
插齿刀,在磨过后,会有实际的变位系数
所以要按照齿轮变位来计算。插齿刀按照齿轮刀具计算,不能按齿条刀具计算
具体计算方法查手册

网友:
用变位系数的齿轮,分度圆应该和没有变位系数的分度圆不同,影响传动精度

网友:
若是高度变位,有变位系数的插齿刀与齿轮的中心距没有变化,齿轮变位系数与插齿刀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