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程图修改图纸属性比例后图面不变化的原因?

楼主(2019-04-02):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编辑图纸格式的属性还是视图的属性?把这两个地方的比例都看看

网友:
点下你那个方向的视图,左边设计树里有以图纸比例显示

网友:
工程图比例选项中,有使用图纸比例以及自定义比例,看看是否这块设置有问题

网友:
这个比例要同步的,图纸比例与投影视图一致。

网友A:
因为你的图纸比例凑巧跟视图比例一样了

网友(2019-05-09):
深奥的问题用

网友(2021-03-11):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图纸比例凑巧跟视图比例一样了

怎么弄的,我这里有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