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怎么修改坯料尺寸中的默认小数位,每次进入界面都是三位小数

楼主(2019-04-03):
(无正文)

网友:
文件→实用工具→用户默认设置→找到你想要的调整精度选项,修改保存。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4-03 09:01文件→实用工具→用户默认设置→找到你想要的调整精度选项,修改保存。
就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找不到

用户设置--建模----实体建模----质量与密度---选择你需要的精度级别,应用确定。
还是不行的话说明我们用的10.版本不一样

网友:
用户首选项里面设置,楼上都是正解!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4-03 10:58
用户设置--建模----实体建模----质量与密度---选择你需要的精度级别,应用确定。
还是不行的话说明我们用的10.版本不一样

设置了也不能讲将坯料尺寸中的默认位小数修改

网友:
修改完你对照一下你上的图,安全移动方向里面的整数后都是0,这个好像修改不了,下行的型材尺寸那精度级别应该会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