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源检测

楼主(2019-04-03):
哪位大神知道实验室振动源需要检测那些参数?有合适检测仪器的推荐个!

网友:
想着无非是振幅和频率吧,实际怎么回事不清楚

网友:
振动测试仪,一般为手持式,如果需要振动频率方面的分析,就要上 振动频谱仪了

网友:
震幅和加速度值!

网友(2019-05-27):
可以用美国SBS的震动传感器和声呐传感收集器 带有震动频谱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