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推轴承能竖着用吗?

楼主(2019-04-03):
如图!一种悬臂梁轴。客户要求增加止推轴承抵消轴向力,对止推轴承不了解 求助各位高手指教 止推轴承能这样竖着用吗?中间的滚子会不会跑偏?有没有更好的结构可以参考?

网友A:
完全可以呀,为什么,说不清楚,也不必说清楚,这样的安装实例太多了,所有的卧式机床上能用得到的都能用!

网友:
可以这样竖着用的,但是他仅能受轴向力,你这跟图里的如何保证不受径向力呢?这是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B:
止推轴承就是承受轴向力,即轴承的中心线与轴的中心线重合。你说的轴承竖向安装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止推轴承就是承受轴向力,即轴承的中心线与轴的中心线重合。你说的轴承竖向安装是?

就是图片这个状态嘛 滚子会不会因为重力偏心

网友(点评):
想多了,跟轴还有孔配合啊

网友(点评):
保持架就是干这事的

网友(点评):
偏心是因为安装位置有问题

网友C:
如果间隙大,最好加一个弹性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间隙大,最好加一个弹性结构。

加在哪里 波簧吗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保证它不承受径向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保证它不承受径向载荷

滚子会不会因为重力跑偏心

网友:
上淘宝看下推力轴承,滚珠位置是有导向的,压紧不会掉的。要注意轴承外径是一样大的,没间隙会磨到法兰。

网友(点评):
人家那是滚子型的推力轴承。。并且这个模型上,就是两个平板一样的松圈和紧圈。呵呵,仔细很重要,不然会答非所问。

网友:
可以竖着用,轴肩要做大点,至少应该过钢球中心位置

网友:
哪怕就是像你模型中的这种,松圈紧圈都是平板型的,我觉得也没必要担心滚子会掉。滚子肯定有保持架的,大不了保持架和轴接触而已。压紧了肯定不会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呀,为什么,说不清楚,也不必说清楚,这样的安装实例太多了,所有的卧式机床上能用得到的都能用!

中间的滚子会不会因为重力在旋转过程中跑偏心

网友:
推力轴承由轴圈,座圈,滚珠,滚珠保持架组成。轴圈与轴配合,座圈与轴承座孔配合,与轴之间有间隙。轴圈,座圈能与滚珠组件分离,安装正确时滚珠不会离开滚珠保持架。

网友:
和深沟球轴承配合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没啥影响,但是关键一点是这样装,必须一直有预紧力或者负载,不然会偏的话,磨损影响寿命。

极高转速不推荐平面轴承。

网友:
直推轴承本身不是一体的,需要轴向增加紧固压紧的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间隙大,最好加一个弹性结构。

间隙? 你不知 之推轴承必须要预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间隙? 你不知 之推轴承必须要预紧啊

止推轴承要一直保持有一定的压力的,但是它这个结构无法保证一直有压力的存在。

网友:
轴承右边那个是什么呢?
骨架油封?
还是。。。。

网友:
可以的,左边不是还有一个滚珠轴承座承受径向力嘛

网友:
止推轴承只承受轴向力,还是看看向心止推轴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滚子会不会因为重力在旋转过程中跑偏心

推力轴承安装状态要求一直保持一定的推力状态,这样轴承本身沟槽可以防止滚珠偏心
必要时可以加弹簧预紧

网友:
可以竖着放的。

网友:
换角接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