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面接刀痕求教

楼主(2019-04-03):
6061铝材,用D63直角面铣刀铣面,CBN刀片,S4000,余量0.1MM。
如图,在接刀处有凸起感,实测两侧约有0.002MM高度差(后一刀高)
不知道是否与主轴偏摆有关,如有,该如何验证?

网友A:
0.002MM?0.2丝都接收不了?你们的要求这么高吗?

网友B:
不可能没有接刀
0.002MM,不算什么
接刀印是因为机床、刀具、工件系统的刚度不足造成的。这样的系统,不可能做得刚度足够到一点变型都没有
主轴窜动
导轨间隙
顺铣和逆铣
很多因素都会影响
不过刀花不同,会在视觉上造成接刀过于明显

网友C:
0.02还是0.002?

网友D:
这原因主要是机床刚性和装夹还有切削余量问题,
铣的方向得更改一下,不要在加工面上圆弧切入切出,用往复方向。
s2000f800,余量0.05以内.能改善些。加工达到这样的面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2MM?0.2丝都接收不了?你们的要求这么高吗?

也可能是测的不准,但手确实能摸出来。确认是主轴偏摆的原因,换Y方向进刀就好多了

网友(点评):
0.002mm能摸出来,大神啊,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没有接刀
0.002MM,不算什么
接刀印是因为机床、刀具、工件系统的刚度不足造成的。这样的系统,不 ...

感谢回复,找到原因了,是主轴偏摆的原因,沿Y轴方向进刀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原因主要是机床刚性和装夹还有切削余量问题,
铣的方向得更改一下,不要在加工面上圆弧切入切出,用往复 ...

感谢回复,找到原因了,是主轴偏摆的原因,沿Y轴方向进刀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2还是0.002?

感谢回复,找到原因了,是主轴偏摆的原因,沿Y轴方向进刀就很好了
沿X轴方向走刀时,60的宽度上,有0.006的高度差

网友E:
为什么铝件用CBN刀片?

网友:
机床用的时间较长的话,会出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发现规律,加工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是啦,正常

网友:
产品的定位压紧是否稳定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铝件用CBN刀片?

只有这种

网友:
铣面?0.002?告诉我你的0.002是怎么测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