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齿轮受力点尺寸

楼主(2019-04-03):
大齿轮 齿数:147 模数:12 实际尺寸1810
小齿轮 齿数:26   模数:12 实际尺寸350
螺旋角10°  中心距为:1054.5  画图出来的齿轮对应不上.. 如何把它们吻合

网友A:
你说的实际尺寸是分度圆吗?中心距差的少就是有变位系数或者你计算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实际尺寸是分度圆吗?中心距差的少就是有变位系数或者你计算错误了

实际尺寸是齿轮外径,变位系数怎么算能教下吗 我看公式计算对不上...

网友:
把机械手册 齿轮那一章拿出来 自己照着算一遍就清楚啦 这种还是自己动手算一遍比较好

网友:
是不是两个斜齿轮装配,我也想知道,怎么装他俩才不会碰撞

网友:
你怎么知道中心距是1054.5?

网友:
这么大的齿轮,什么设备上面用的?

网友(2019-11-10):
计算一下节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