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2D图我旋转了下视图,尺寸也跟着旋转了,怎么修改这个

楼主(2019-04-03):
请教各位 看一下这个要调那个设置

网友A:
1这叫工程图,你乱叫2D图,别人分不清是草图还是工程图
2没看到你说的尺寸乱跑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叫工程图,你乱叫2D图,别人分不清是草图还是工程图
2没看到你说的尺寸乱跑的截图

不好意思啊 习惯这样叫了 给您添麻烦了
我的意思是尺寸不是水平,或者竖直的,尺寸跟着视图一起旋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 习惯这样叫了 给您添麻烦了
我的意思是尺寸不是水平,或者竖直的,尺寸跟着视图一起旋转了

尺寸跟着视图转,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是很正常的,因为尺寸标注在视图里,那就成为视图的一部分,视图转,尺寸当然跟着转。
话说如果尺寸不跟着视图走,那尺寸会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跟着视图转,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是很正常的,因为尺寸标注在视图里,那就成为视图的一部分,视图转 ...

道理是这个道理 这个设置能改吗?改不了就不纠结了 改了的话就好

网友:
重新标注

网友:
同意楼上的,重新标

楼主:
我只能重新标了 我想看SW有没有这个功能 能重新定义标注的基准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B:
把模型转到你想要标注的位置,然后在工程图点击实时就好了啊

网友:
尺寸没办法随动,要么删掉重新标注,要么再转回原来角度。

网友C(2021-09-15):
引用 网友B:
把模型转到你想要标注的位置,然后在工程图点击实时就好了啊

点击实时?实时键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击实时?实时键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在哪里那他一定是在忽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