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通道行业前景、创业

楼主(2019-04-03):
      本人之前接触过微通道行业,主要是汽车散热器、冷凝器、蒸发器、中冷器相关生产工艺,就目前而言,国内能独立设计生产微通道行业设备的没有几家,能做的几家也是盗用国外的图纸。现在铝制微通道主要应用于汽车散热、空调方向。那么商机来了--家用空调,个人觉得铜资源不断匮乏,成本不断升高,铝制空调取代现有空调已成必然趋势。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的冷凝器铝管为挤出管,生产工艺复杂,成本高,而且无法表面处理,造成时间久了容易腐蚀泄露。因此想到了复合铝箔折弯管来替代现有挤出管,目前散热器的B TYPE TUBE 国内有几家在尝试生产,就结果而言,差强人意,客户反映不理想。更别说冷凝器管的研发。
      日本某家公司研发出生产该管设备,但价格高,使用情况不明(国内目前仅一台)。本人刚好对相关技术由研究,欢迎各位工友讨论,指教!讨论主要包括:超薄板折弯,焊接,点胶,飞剪,控制……(附上相关参数)

      微通道冷凝器铝管外形尺寸:宽12mm-32mm 厚1.2mm-3mm,复合材料厚度0.2mm-0.3mm;内部肋板间距0.5mm-1mm(孔越小,冷凝剂对流散热效果越好),料厚0.1mm-0.2mm。

大致尺寸

大致尺寸

网友A:
流体力学、热力学玩明白,这个可以去创业。不然依旧是皮包公司之类的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体力学、热力学玩明白,这个可以去创业。不然依旧是皮包公司之类的买卖

首先这个是国内外近半个世纪试验下来的结果,所谓的流体力学,热力学不过是书本上的而已,说实话我随便找几样液体混合,单单粘性系数能让专业人研究半年,这不是公司该做的事。
其次,兄台,你是不是抓错重点了,我说的是做生产这种管子的设备的,至于散热效果那是汽车配件公司要关心的,他们提供产品图纸,我们做工具(设备)生产产品。

网友B:
国内换热器加工设备排前几位的宁波精达好像在做,浙江盾安(以前浙江民企规模排前几十位,不过前2年资金出现问题,省里给保下来了)也在做,但没听说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换热器加工设备排前几位的宁波精达好像在做,浙江盾安(以前浙江民企规模排前几十位,不过前2年资金出 ...

对,看来看去都是国外的技术,没有更新,没有吃透形成恶心循环。

网友C:
这个东西  不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国人真的搞不了 先不考虑内部结构  就外形而言  必须焊接成型 (考虑你的内部结构 估计的) 两条焊缝和四条焊缝都可以  关键是国产的挤压设备 以前记得是1比16吧  现在不知道了   普通焊接  变形解决不了 摩擦焊接  冒失可以  内部就不知道 你准备咋样连接 完了内表面处理  试压  分切  这个不是是几千万过亿的 项目  牵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  不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国人真的搞不了 先不考虑内部结构  就外形而言  必须焊接成型 (考虑你的内 ...

管子成型 内部肋板自动插入我倒是能设计 焊接方面 采用高频线圈感应焊接 具体的还要在研究下 如何做到 接口处热集中  至于里面肋板的焊接 外面的管子材料是复合铝箔 内部肋板成型时要涂钎焊剂 这样 管子成型后 直接整体控制温度加热 有钎焊剂的位置会融化焊牢
当然 这些都是方案 具体实施起来应该蛮麻烦 所以看下论坛工友是否有更好的技术支持 和优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  不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国人真的搞不了 先不考虑内部结构  就外形而言  必须焊接成型 (考虑你的内 ...

切断是个问题  很容易破坏里面的肋板  不知道有没有高速激光切割  应为成型速度蛮快的

网友D:
成型精度跟材料的等级也有关系,T1,T2差别很大。

网友C:
其实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1你的意思是外面管子整体冷啦成型  这个就是我说的几年前国内冷啦铝型材的长厚比1:16  不知道现在是多少 冷拉机构估计不够  内部需要筋板 冷拉完
需要退火不 不退货害怕影响后面工序 退火材料估计不好处理  还有表面的处理  外表面好处理  内面呢  是先处理 还是整体完成后处理
2 焊接 以你的内部筋板的厚度焊接只能点焊 这样的结果是通道相互贯通  影响不影响 产品的使用  还有就是可以焊接吗  你说的高频估计材料都不够氧化的
3 内部表面的处理  一般需要防腐防锈吧 铝显然是不行的
4 变形问题  。
5 为啥不采用热管技术呢?

网友E:
没有千万级资金的体量,就别去折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型精度跟材料的等级也有关系,T1,T2差别很大。

材料方面还好 之前设计过类似的 复合材料基本满足拉伸以及后期压力测试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1你的意思是外面管子整体冷啦成型  这个就是我说的几年前国内冷啦铝型材的长厚比1: ...

挤压成型模具成本高 成型的管不耐腐蚀 这是现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的 如果想用于家用空调显然行不通
因此,打算研究个复合铝箔折弯成型,成型同时内部肋板直接组装在内,内部肋板 也有铝箔折弯成型,成型时上下表面涂有助焊剂
管子整体成型后进行 冷凝器芯子组装时 芯子整体加热 涂有助焊剂的位置复合材料会融化然后跟管子焊牢。

以上是初步构想 里面细节会很麻烦,开贴目的是想向工友征求更好的意见以及每个环节的细节(比如说高频焊接焊铝电流的控制之类的)

另外 国统工友说的热管技术你这边有详细资料普及下呗,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千万级资金的体量,就别去折腾这个。

咱们搞机械的只需保证 方案可行能落地 至于资金 只要能行 会有人买单

本人是真的喜欢机械行业,是真的羡慕 made in germany /japan 。

So Hope oneday MADE IN CHINA 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1你的意思是外面管子整体冷啦成型  这个就是我说的几年前国内冷啦铝型材的长厚比1: ...

变形问题好解决 切断前一工序 做矫直机构 ,铝本身防锈不担心,主要是制冷剂腐蚀问题,所以铝箔折弯能解决这方面问题 铝箔表面会有复合层

网友:
方案  不是实际情况   这个估计找特斯拉的老板才有可能成功  国内就算了 大家意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5-04-22):
现在是已经创业并生产了吗?有没有产品,传热系数怎么样?我搞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