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如何施加一个以速度为变量的载荷

楼主(2019-04-03):
如图所示,我想用workbench的刚体动力学模块仿真图中管内颗粒的运动过程,颗粒除受重力外,还有一个与颗粒运动速度相关的阻力载荷(大小为速度值的函数,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反),eg. f=-0.02v.想请教下大家,这个与速度相关的载荷怎么施加?

网友A:
载荷分为六类:DOF约束,力(集中载荷),表面载荷,体积载荷、惯性力及耦合场载荷。
·DOF constraint(DOF约束)将用一已知值给定某个自由度。例如,在结构分析中约束被指定为位移和对称边界条件;在热力分析中指定为温度和热通量平行的边界条件。
·Force(力)为施加于模型节点的集中载荷。例如,在结构分析中被指定为力和力矩;在热力分析中为热流速率;在磁场分析中为电流段。
·Surface load(表面载荷)为施加于某个表面上的分布载荷。例如,在结构分析中为压力;在热力分析中为对流和热通量。
·Body load(体积载荷)为体积的或场载荷。例如,在结构分析中为温度和fluences;在热力分析中为热生成速率;在磁场分析中为流密度。
·Inertia loads(惯性载荷)由物体惯性引起的载荷,如重力加速度,角速度和角加速度。主要在结构分析中使用。
·Coupled-field loads(耦合场载荷)为以上载荷的一种特殊情况,从一种分析得到的结果用作为另一分析的载荷。例如,可施加磁场分析中计算出的磁力作为结构分析中的力载荷。
你的阻力载荷是官方命名的吗,还是你自己瞎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荷分为六类:DOF约束,力(集中载荷),表面载荷,体积载荷、惯性力及耦合场载荷。
·DOF constraint(D ...

Surface load(表面载荷),我的属于表面载荷,施加在球体表面,其值为0.02v,其中“v”为球体的速度(可以理解为球体上任意一个节点或单元的速度,球体没有转动,只有平移)。
你知道怎么施加我想要的这个载荷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Surface load(表面载荷),我的属于表面载荷,施加在球体表面,其值为0.02v,其中“v”为球体的速度(可 ...

这种问题,最好是用ansys-ls-dyna,也就是所谓的显式动力学

网友:
动载荷的分析需要变加速的运动,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