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安装配合尺寸疑问

楼主(2019-04-03):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描述,骨架油封唇口和轴的过盈量应该在1-2mm,我们这边采用油封规格50×72×8,根据过盈量要求,轴径给了52,装上去之后发现很紧,手转基本上转不到,装上去之后,设备开起来也就几个小时整个油封直接就磨损掉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是因为配合尺寸给的不合适么?还是油封没安装好呢?

ps:资料出处:成大先版机械设计手册(第4版)第3卷,页码:10-159

网友:
不知道哪看到的资料,这个太片面性了,骨架密封圈都有公称内直径的,唇口其实比标称小了的,你再加大轴,肯定不行的
如果转速太快,我们这里工人还会把弹簧取下,因为容易发热

网友A:
多大的油封规格,就配多大的轴,装上压缩量自然就保证了。52的轴,请用52的油封

网友:
汗。你们设计的时候不是先定轴大小 再选油封吗?

网友:
楼主把油封的设计当成轴的设计了

网友:
轴直径50,公差等级h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油封规格,就配多大的轴,装上压缩量自然就保证了。52的轴,请用52的油封

大大说的对头!

网友:
成大先版本的机械设计密封圈板块的只能做参考,毕竟不太专业!

网友(2020-07-11):
楼主检查一下油封规格50×72×8内径尺寸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