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m厚度的钢板,上面打数个螺纹孔,一般都是怎么加工螺纹孔

楼主(2019-04-03):
一块500x500mm的钢板,想要打螺纹孔。是用激光切割,激光切割出螺纹底孔然后再攻丝吗?M6的螺纹孔,底孔大概5mm,激光切割能打出来吗?还是用其他方法进行加工?

网友:
用钻头打,用激光了对攻丝不好吧?也没有听说这样打孔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你直接激光下料成500*500带螺纹底孔的。

网友A:
10mm厚的钢板激光割5的底孔,一般割不透,另外激光割的孔处类似高温淬火,边缘会很硬,再去丝攻的话会攻不动。精度不高的话检验激光打个点,然后钻头去钻孔。

网友:
激光切割的孔径一般要大于等于板厚,10mm板割5mm的孔尺寸不会太好。

网友:
激光切割完了,攻丝是攻不动的。

网友:
会硬化的 尤其是不锈钢  划线就可以

网友:
激光钻完的孔,如同淬过火一般,很硬,M6的丝锥很难能攻的动,如果有设备的话,还是先钻完孔之后再攻丝,不要用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m厚的钢板激光割5的底孔,一般割不透,另外激光割的孔处类似高温淬火,边缘会很硬,再去丝攻的话会攻不 ...

请问下打点的话是怎么在CAD中标注那,是怎么打的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打点的话是怎么在CAD中标注那,是怎么打的点呢

不用标注啊,这个属于制造工艺啊,图纸上该标什么还是标什么。难道你们还自己排生产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标注啊,这个属于制造工艺啊,图纸上该标什么还是标什么。难道你们还自己排生产工艺?

还是学生,没去做过激光切割,不标注的话,我拿给加工师傅,他们怎么知道是不是打点呢?我直接高速他们吗

网友:
图纸和工艺都要有啊

网友:
铣床点窝后上钻床,

网友:
|驴小毛的泡仔发表于 04-03 19:55
还是学生,没去做过激光切割,不标注的话,我拿给加工师傅,他们怎么知道是不是打点呢?我直接高速他们吗

把激光用的dxf图里 孔的位置画成十字 圆心就是十字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学生,没去做过激光切割,不标注的话,我拿给加工师傅,他们怎么知道是不是打点呢?我直接高速他们吗 ...

这个东西,你只管出最后成型的图纸就好了,至于中间制造工艺应该是生产制定的。

网友:
直接加工中心啊 钻头钻好 攻丝

网友:
底孔不要激光切割出,否则割出来的孔表面硬化,即使是钻头都打不动,更别提是丝锥了!

网友:
因为仅仅是数模,具体的精度要求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一般的是钻底孔再攻丝,如果要求允许,也可以采用热熔钻打孔攻丝一起,设备要求较高,但是性能和效率相对来说都不错。

网友:
加工中心,几分钟就搞定,加工费估计也不贵。

网友:
数控打点喽,然后钻孔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