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系统中定量计单位为立方厘米/行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4-03):
同标题所问,希望知道的大侠告知。

网友:
行程应该是有长度单位的吧,mm、m、km等。
以m为单位
代表运动副行走1m,需要1立方厘米的润滑液进行润滑

网友:
每移动1个单位的行程,润滑系统蹦出的润滑油液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厘米。这个没啥难理解的

网友:
气动润滑泵吧,活塞一个行程,就多少一个立方厘米

网友(点评):
说的在理,想想是这样的

网友:
感觉是做功的单位!

网友(2019-07-16):
更简单理解,SKF的递进式分配器出油也是按行程来计算的,立方厘米几乎可以转换为毫升,每个行程出油0.13ml,这样会不会好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