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的尺寸公差标准GB/T和ISO的选择?

楼主(2019-04-03):
请教下大神,图纸上的尺寸公差和未注公差,到底按GB/T还是ISO?哪个适用些?

网友:
图纸上怎么写的?写的按哪个执行就按哪个执行,没写的按企业标准或客户的要求执行。

网友:
GB/T不是从ISO来的?

网友:
有的时候客户给的图纸不规范,或者有马虎的情况,最好是和画图纸的工程师确认一下,避免以后出麻烦

网友:
路过,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我们公司图纸上技术要求里面是显示未注公差要求的,我们是按照国标走的。至于你们按GB还是ISO要看你们实际要求了。

网友:
GB是干啥的?

网友:
没有对比过GB和ISO标准对未注尺寸的公差有多大差异,但很多GB的标准是参照或者参考ISO编写的。

网友:
肯定是GB/T1804-2000精密或中等级!

网友:
两个标准,图纸要求用哪个都行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网友:
GB/T是依ISO来的~

楼主:
好吧,看来选择ISO没毛病!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