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步进电机没反馈不知道走到哪了?

楼主(2019-04-03):
不懂得是既然是一个脉冲动作一次,不就很清楚转了多少吗?谢谢

网友A:
从老家做高铁回大连,尽管高铁基本是准点到达的,尽管新闻联播也没播报该车次出轨啊、追尾啊之类的新闻,但是——我还是会给我娘打电话报个平安——不然下次回去容易挨抽。

网友(点评):
我注意你很久了,你总是这么幽默

网友:
丢步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主要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丢步啊兄弟,当你负载过大的时候,就会丢步,伺服电机不会丢步,当伺服电机负载过大的时候是会报警的,步进电机不会报警

网友:
步进会丢步。但不是你简易单认为过载丢步这么简单。例如,当步进转速过快时,丢步就很明显,伺服最多是PLC脉冲发完了,电机过1秒左右才到目标点,而步进就当PLC发完脉冲,就停下来了。步进不是不能用,看用在什么场合,很多精密控制的地方也有用步进的。

网友:
步进电机控制器收到外界干扰信号,系统产生共振,工作带载能力不足,启停加减速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丢步现象。

网友:
丢步,爬行,间隙都会造成,理论与实际的偏差,而却可能累计。

网友:
开环步进肯定会有丢步、齿隙等问题的,也会换向时丢脉冲,所以开环步进精度是比不上伺服的,现在有一些闭环步进,精度可以高一点。

网友:
你可以选择带反馈的步进电机

网友:
真不知道

网友:
一个是你给我走,我让你停你就停,至于你停那里不关我的事情,待我下次让你走,你就继续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老家做高铁回大连,尽管高铁基本是准点到达的,尽管新闻联播也没播报该车次出轨啊、追尾啊之类的新闻,但 ...

这条街最幽默的崽

网友:
可以时时反馈的,只是程序要学会如何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