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负载问题

楼主(2019-04-03):
机床为数控龙门机床,Z轴是滑枕移动的结构,滑枕移动时负载是20%,但是停下来之后负载反而变大到40%,是为什么,上下运动基本差不多

网友A:
前几天不是百分之9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不是百分之90吗

- -、、、现在调整到这个负载了

网友B:
静摩擦力比动摩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摩擦力比动摩擦大。

可以详细的说一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 -、、、现在调整到这个负载了

既然能走百分之九十调整到40,就按照这个思路继续调整呗。你上次调整的主要问题在哪里,这个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液压造成的。

网友(2022-05-11):
30%负载的时候Z轴是往那个方向移动,移动的方向不一样负载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