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18sp5比sp0更新了啥?

楼主(2019-04-03):
如题,还有sp5有木有直接在sp0基础上升级安装的?还是要重新下载10多G再安装?

网友:
应该改良了一点bug,我估计差不多吧,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实际上我们只用到很少一部分功能,基础版我估计正版也不会贵得离谱

网友:
SP基本不会有新功能(新功能会放到下一版),SP的作用就是补丁改善稳定性和性能
正常SP是可以在基础版上面升级,也可以集成到SP0的安装包里,只不过我们接触的基本都是集成SP的版本罢了

网友:
一般是修复bug啥的,what's new里也会说一下

网友:
最好是重新安装,在原有基础上升级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