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方案求助

楼主(2019-04-03):
物体1,2,3,按照箭头的方向移动,当物体1,移动到9的位置,9按箭头的位置移动,把物体一推开后,9回原位,然后物体2在移动过来,9在推开,在回原位,以此类推,麻烦大神们,给个设计的方案,实在不会画机械图,用PS画了个,要是看不明白,我在解释。谢谢。

网友:
间歇机构
四连杆
齿轮

网友A:
1沿箭头向左直线运动还是从1现在的位置移动到9的位置?

网友:
一条流水线+一个气缸推动机构,搞定

网友(点评):
+电控系统一套

网友:
不花钱想要免费设计的

网友:
我看你的设计就挺好的

网友:
来料节拍是多少?产品规格尺寸?推多远?

网友B:
123运动电机带就行了,当然电机转速高,滚筒转速低,需要加减速器。减速器市场上有卖的。网上找找。1到位后停止,然后等待9推的话, 需要在传送带边上加传感器检测1的位置,控制传送带的走停。至于9的运动,弄一个电机,连杆滑块可以,行程小的话,凸轮推杆也可以。如果有气源或者油泵电机,用电磁阀控制气缸或者油缸也可以。

网友:
    cad  版本的  还是 3D 版本的

网友:
出方案是吗,一个月两万!

网友:
看见题目的一瞬间我想起了很多的方案,然后发现每一个方案都可以实现这些动作。。。

网友:
这是不是  土老板的作风?

网友:
    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这种问题也太太太简单了,输送线加气缸电控搞定

网友:
看你要花多少钱

网友:
以上建议都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沿箭头向左直线运动还是从1现在的位置移动到9的位置?

是物体1到9的位置后,被9推开,一定是被推开后,9回到原位,物体2才能进来。

网友:
看到这个 不太有画图的欲望啊...........

楼主:
一说到方案,就是伸手堂,免费设计,出图纸吗?好吧,是我错了,不该问。
非常感谢能给帮忙的各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物体1到9的位置后,被9推开,一定是被推开后,9回到原位,物体2才能进来。

不是直线运动,是物体1进来,被9推开,9回原位。完成这3个动作,物体2才能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运动电机带就行了,当然电机转速高,滚筒转速低,需要加减速器。减速器市场上有卖的。网上找找。1到位后 ...

好的,谢谢,我去找找配件,

网友:
伺服电机传送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