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加工变形

楼主(2019-04-03):
如图工件,304不锈钢,要求飞六面并铣深5.2的沉台。现在加工时厚度及沉台底部都留0.1mm的余量精加工,精加工后发现两端卷曲,平面度超差达到0.4mm。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方法加工,麻烦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平行度要大于平面度

网友:
精加工后平面度0.4mm超差,可是留余量才0.1mm,没搞明白啊
粗精设备工装夹具也没说,你留的这个01.mm不是上平磨吗?粗糙度又标3.2,搞不明白
这么长的板变形很正常,应该两面互为基准多磨两遍吧
不算很懂工艺,抛砖引玉

网友:
  这样10mm的板,即使装夹再好,工装夹具一旦拆掉就会有变形。

网友:
你们工艺呢?他都不问你问啥?越俎代庖了。

网友:
设计这个零件的脑子有问题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是  即使这个零件加工出来了  支承两边 中间悬空  几个小时这个零件检验就报废了
真要加工的话 毛坯固溶一下  一次加工成型  不留余量  时效一下  压机整形
相对与使用来说  变形不影响使用的  就是一块垫板

网友:
10mm板要求这么高的精度达不到的,肯定会变形。

网友:
你如果用刨床粗加工,然后精加工,就不会变形。或者粗加工以后时效处理,然后精加工。

网友:
建议增加型面校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