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资源中心 自定义库 中如何建立顶层分类?

楼主(2019-04-04):
现在新建了一个库,想要新建一个顶层的分类,就是和系统原来自带分类平级的。如何实现?

通过“新建分类”的命令只能在已有分类下创建  子分类。移动分类,和复制都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感觉是米思米数模调出用的。

网友(点评):
老大,你在这个板块里已经说了不少话,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软件的什么界面吧!?!?!?!?

楼主:
没人关注啊。自己更新一下

网友A:
不知楼主想创建的新库是哪类家伙。。。

我,从来没有在资源中心创建过新库,所以也不会玩。

反过来,我倒是七八年前开始就没用过库里的螺帽。为什么?讨厌干涉检查中无聊的提示。。。

我的习惯:自己创建一个共用项目,在那里想创建什么就创建什么。不只是单实体的零件标准件,也有气缸等部件性标准件,还是能活动的。

然后,每个具体项目中包含这个公用项目。

网友(点评):
建议各位参考这个做法。 原因是:Inventor对资源中心这个用户很喜欢的功能一直没有什么进展,而且属于“插件”的身份,用户化极为别扭。

楼主(2019-05-08):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想创建的新库是哪类家伙。。。

我,从来没有在资源中心创建过新库,所以也不会玩。

谢谢指点,但是还是对共用项目(公用项目?)的操作不太理解,没这样操作过,能劳驾说一下吗?
是创建一个  ipj  的项目文件,   然后其他项目  创建时, 包含文件 这里引用这个项目吗? 可以把这个项目文件放到局域网服务器上共享吗?

我先试试,有问题请再指点。

网友(点评):
我还没认真用服务器玩儿过Inv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