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测速器问题

楼主(2019-04-04):
机器一个部位的电机加装了一个霍尔测速器 单独开机测试没问题,但把整机启动起来,测速显示屏显示横杠。
把整机听课单独开小机子,又能正常显示了。

把线换成屏蔽线 变换位置以防干扰 结果又不行。
请问大师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速度和干扰

楼主:
能解决吗

网友:
你先把测速器拆下,放的离机器远点,再开机器,看还有正常显示?

网友(点评):
这个有难度呢,因为这是一台机子的不同部位,相距2米,没法移动呢,关键是,我的机子自身也带测速器,就没有显示的问题呢

网友:
测速器是一个牌子型号?

网友:
换一个新的,看有问题?

网友:
假如还是不行,要和它好的那个一样接线,包括屏蔽的接法

网友:
霍尔测速器对振动的影响较大,建议安装的时候增加缓冲垫。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4-06 12:42霍尔测速器对振动的影响较大,建议安装的时候增加缓冲垫。
你好,缓冲垫得怎么安装呢,不是很懂,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