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圈正反面确认

楼主(2019-04-04):
下图是内圈示意图,在输送线上需要确认内圈的正反面,大圈朝下为需要放置方式,小圈朝下就要通过辨别,并抓取翻转,有谁做过这方面的,请帮忙给个建议,怎么自动确认正反面

网友A:
感觉楼主的话没说完吧?什么场景?前提条件?想达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的话没说完吧?什么场景?前提条件?想达到的效果?

重新编辑了

网友A:
上面算是分选的示意图吧,简单提供一个思路:挡料器距离输送带的高度以及两块挡料器之间的宽度根据工件尺寸去设计,能够保证正向零件轻松通过即可。反向的零件会被阻挡,借助挡料器的曲面(可以考虑加滚轮甚至动力)进入翻转区。可以用机械手翻转,也可以直接涉及一个重力翻转的机构。

剩下的自由发挥就好了。

网友(点评):
其实如果从上一步就开始的话,完全可以让出料全部都是正向的

网友B:
呵呵,做个轨道,下面开槽和小圈直径相当,稍微大20丝,大圈朝下就高,小圈朝下就低,然后做个翻转机构,bingo。

网友(点评):
见过日本的设备,四根铁管,特别精简

网友(点评):
对,这样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算是分选的示意图吧,简单提供一个思路:挡料器距离输送带的高度以及两块挡料器之间的宽度根据工件 ...

上面是一个盘型整理机,所以正反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做个轨道,下面开槽和小圈直径相当,稍微大20丝,大圈朝下就高,小圈朝下就低,然后做个翻转机构,bi ...

有视频或者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是一个盘型整理机,所以正反不好调

整理机能不能让物料立着出来,或者确认一下是怎么出来的也行。

网友:
建议用分度盘旋转定位,并增加一个旋转气缸用于起到翻转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