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还是三坐标

楼主(2019-04-04):
最近公司要选购三坐标,发现现在很多扫描仪也有测量的功能,有没有用过的大侠对比过,扫描仪和三坐标在测量上的优缺点,以及精度上的区别什么的?

网友:
二者差距在精度上。

网友(点评):
有点胡扯

网友(点评):
楼上那位,扫描仪和三坐标难道差别最主要的不是精度吗?怎么就胡扯了?

网友(点评):
两者的用途就不一样,扫描仪用来扫产品外观用来仿制外观,三坐标是用来测量的

网友:
扫描的一般测2d类零件使用,如轴类,孔位坐标,形状等。3坐标除了2d产品还能测量台阶类,3d造型,好的还能产生点状云,软件再生成曲面,可以与原始数据比对或逆向开发使用。而且机器行程大,可以测量大尺寸零件。这2者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工具。

网友:
是这样的,还是买三坐标吧,当然扫描仪也有优点

网友:
对于曲面不复杂精度要求高的物体,适合于三坐标测量机接触式测量;而对于曲面复杂精度要求低的物体使用三维扫描仪非接触测量效率更高。

网友:
三坐标的精度高,可以测量各种曲面,位置精度等,扫描仪虽然功能多,但是精度是无法和三坐标对比的

网友:
扫描的操作过程会更方便。

网友A:
三坐标精度高,扫描仪差,而且数据没有三坐标的稳定,三坐标问题可以私聊:183260564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精度高,扫描仪差,而且数据没有三坐标的稳定,三坐标问题可以私聊:18326056480,

需要进口排线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