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9级M4螺栓断了

楼主(2019-04-04):
如下图红圈内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在不伤害设备的情况下取出 螺栓是M4的  谢谢了(在线等 有疑问或方法 秒回)

拿去电火花的话 赶不及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补充内容 (2019-4-4 13:40):
已经拿回去电火花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火花可以试一试

网友:
是否通孔,通孔的话,直接用小点的钻头打掉

网友A:
用3个的转头试一下,转慢点,摸摸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个的转头试一下,转慢点,摸摸打

试过了 打不动 谢谢了

网友:
先用小点的金刚磨头磨个坑出来,然后在打

网友:
断掉的螺丝与端面还有多长,能不能用小锉刀磨个平面,然后用尖嘴钳慢慢拧出来

网友:
除了电火花,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断的螺丝高度有多少,一般我们铝件上面的话就是在上面焊接一个螺丝,能取出来

网友:
用整体硬质合金钻,慢慢打。这个螺钉如果是带胶安装的,用热风筒加热。

网友C:
看图片,断的有点深,换短一点的螺丝,不顶到行不行。考虑连接强度的话,在旁边再打个螺纹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断的有点深,换短一点的螺丝,不顶到行不行。考虑连接强度的话,在旁边再打个螺纹怎么样?

客户不同意 没办法了 拿回去电火花了 谢谢了

网友:
钻掉,在这个孔上改打一个大的螺纹。
如果不可以换螺钉的话,就再铣大点,镶一块焊起来再打孔攻丝

网友:
如果断的螺栓拧的不太紧的话,可以用个尖一点的扁铲轻轻的反向敲出来,不过,最好的无损取出来的方法还是电火花

网友:
打个φ2的深度5左右的盲孔,然后反向攻丝?

网友:
越是好螺丝,越是好拆出来。
可惜,你已经动手了。

网友:
我也没有电火花,也是打了422胶的螺丝,拆出来的时候拆断头了。也是M4的。
我实在没办法,冒险一试。
先小心的在断头中心打个样冲点,尽量打的精确一点,大一点。然后3.2的钻头钻下去。然后M4丝锥通一遍。
结果是勉强还能用。
也是有运气的成分吧

网友:
用氩弧焊焊接一个小螺丝上去

网友:
螺丝太小了,精度等级高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的螺丝高度有多少,一般我们铝件上面的话就是在上面焊接一个螺丝,能取出来

钢件也这样,焊个螺帽,但一般用在较大的螺栓上,看这种较精密谨慎点好

网友:
看来你的12.9级是真的   我们的都打的动
建议你上铣床试试 能不能打个小于3.0的孔

网友:
记得有一次在机床展上看到过取断丝的专用工具,但是忘记了

网友:
我在淘宝上看到有起断头螺丝工具卖的

网友:
钳工可以取出来,绝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