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备油漆用醇酸漆好还是环氧漆好?

楼主(2019-04-04):
两者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楼主:
检索到相关资料了,如下:
醇酸漆与环氧漆比较
  醇酸漆与环氧漆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油漆,无论是其使用范围,还是耐腐蚀性能,均有较大的区别。下面,本文就醇酸漆和环氧漆的性能一一对比。
  1、 施工性
  醇酸漆是单组份油漆,常温、低温情况下均可施工,但是干燥速度慢。
  环氧漆是双组份油漆,常温施工,低于5℃不宜施工。具有双组份油漆所特有的熟化阶段和适用期。即配置好的双组份油漆需要再一定时期内用完。超出适用期的油漆即使再加稀释剂也不宜使用。
  2、 干燥方式
  醇酸漆、环氧漆均可自然干燥,但其固化机理不同。
  醇酸漆是氧化干燥。20℃下,4个小时左右表干。
  环氧漆是双组份交联固化。因漆和固化剂是组成漆膜的两种化学物质,需要严格按照比例调配,不能用固化剂的用量来调节干燥速度。20℃下,1-2个小时左右表干。
  3、 漆膜厚度要求不同。
  醇酸漆的干燥方式决定了其不宜涂装太厚,醇酸漆总干膜厚度不宜超过150μm。因其干燥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过厚的漆膜容易导致表层完全干燥,内层干燥不完全,引起起泡等现象。
  环氧漆交联固化,可以做较厚的漆膜厚度,常用的普通环氧漆,底漆、中间漆,面漆配套可做250微米的膜厚,无溶剂环氧涂料,每道涂层采用无气喷涂,多道涂装可到1000μm。
  4、 配套性能不同。
  醇酸漆通常只适合醇酸系列油漆配套。
  环氧漆可以配套氯化橡胶漆、丙烯酸聚氨酯漆、脂肪族聚氨酯漆,氟碳漆等组成高性能防腐涂层。
  5、 耐腐蚀性能不同。
  醇酸漆耐一般腐蚀,不耐溶剂,具有一般的耐候性能。
  环氧漆耐碱腐蚀,耐盐雾腐蚀,耐溶剂,耐湿热,耐候性能较差,通常作为底漆或者室内设备、地下设备用漆。
  6、 物理性能也有差异。
  醇酸漆通常适用于黑色金属、木器的涂装。
  环氧漆的附着力对于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镀锌钢均比较优异,可用于钢结构、镀锌钢构件、玻璃钢等涂装。环氧封闭漆耐碱性能好,也是外墙涂装的主要抗碱封闭底漆。
  7、 醇酸漆装饰性能较好,环氧漆装饰性能一般。
  8、 耐温性能
  醇酸漆常温使用,该漆不耐高温。
  环氧漆可用于150℃以下环境中使用。
  从以上对比看,醇酸漆是一种性能均衡,施工简单的常用涂料,是家庭铁艺、大门,木器常用油漆,但是具有使用期限短,防锈保持时间段的缺点

网友:
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吧,基体材质,使用环境,预期寿命之类的都有关系,详细的可以找个进口品牌的售前支持问问。

网友:
区别在于甲醛的释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