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日产尼桑中这几项指标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9-04-04):
请教各位,日产尼桑质量指标中,这几项代表什么意思,求解答,谢谢。
1、SP-3MIS targets (Incidents Per Million - IPM)
2、PPM targets (Parts Per Million - PPM)
3、R/S targets (次)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100万辆故障率指数
目标8个内,实际45个,状态未达成,2019标准降到45

网友:
这个问题专业性太强,是否可以问主机厂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