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简单问题 长尺寸的传输 调间距 什么方法会比较顺些

楼主(2019-04-04):
讨论个简单问题   长尺寸的传输   调间距   什么方法会比较顺些,中间一根丝杆,两边滑轨也不好用

网友A:
中间丝杠,两边滑轨+齿轮齿条(齿轮用一根轴连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丝杠,两边滑轨+齿轮齿条(齿轮用一根轴连着)

网友B:
|张继东_na83R发表于 04-04 14:51中间丝杠,两边滑轨+齿轮齿条(齿轮用一根轴连着)
有丝杠,又有齿轮齿条,会不会导致两个运动不同步,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丝杠,两边滑轨+齿轮齿条(齿轮用一根轴连着)

相当顺,不过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丝杠,又有齿轮齿条,会不会导致两个运动不同步,卡住了。

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