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本身包括变频器吗?

楼主(2019-04-04):
TVP系列变频调速三项异步电机,选择一个直接可以变速的电动机,但是不知变频器是否是直接与电机配套的,查机械设计手册第5版第四卷如图

网友A:
变频电机跟普通电机的区别就变频电机用的是独立的散热风扇
变频器是另外配的。

网友:
大多是分开买的,除非特种使用型号,或者是电机厂商会推荐使用型号
买伺服马达,步进电机才会配套一起的驱动器

网友:
变频器是变频器,变频电机是变频电机,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按设定的模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都是很落后的工具书,就是查查材料规格,轴承规格之类的。

变频器是另外买的,普通电机也 ...

哦,这样滴啊,谢谢,受教了

楼主:
要是不包括变频器,那么,有变频器的手册或者国标吗?感谢各位大哥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都是很落后的工具书,就是查查材料规格,轴承规格之类的。

变频器是另外买的,普通电机也可以连接变频器驱动,不过低频率容易烧,变频电机允许低频率运转,超频也行。

上网搜索 变频器,一堆资料啊,样本啊,脱离plc,单变频器控制电机,都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这样滴啊,谢谢,受教了

一般买的时候都会配套的顺便附带的,变频器多数是一个盒子有按键有小旋纽之类的,跟商家谈清楚他这个套装包含什么套件你是不是只需要电机就好啦,有些会分开卖,配套听商家的推荐一般没什么问题的。不同品牌也不一样,设计手册可以无视了看所选店家的样本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买的时候都会配套的顺便附带的,变频器多数是一个盒子有按键有小旋纽之类的,跟商家谈清楚他这个套装 ...

你好,我只是做个毕业论设计,看了设计手册上的变频电机,又不知道带没有带变频器

网友:
搜一下台达官网,下载中心有说明书

网友D:
也不能全照搬机械设计手册,建议咨询一下电气设计人员。

网友E:
机械设计手册是落后的书籍。。。然我还在努力的看懂机械设计书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跟普通电机的区别就变频电机用的是独立的散热风扇
变频器是另外配的。

谢谢,现在晓得了,选用变频电机和变频器成了难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设计手册是落后的书籍。。。然我还在努力的看懂机械设计书册。

哎,我也是,看落后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能全照搬机械设计手册,建议咨询一下电气设计人员。

嗯嗯,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