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这个筋板怎样操作才能快捷去除?

楼主(2019-04-04):
见图:SW中间这个筋板是种子特征,二边那二块是通过它阵列而来,为了达到目的,我只能通过拉伸切除操作,但这样操作比较麻烦,请问怎样操作才能实现快捷去除?

网友:
建个参考面,直接在需要的地方生成筋不行吗?非要这样多此一举

网友(点评):
我只是特一例,建立参考基准当然要好些,但也不是我想达到的意图(多环境下移除多余特征,平时会碰到)

网友:
生成中间的筋板把【合并实体】取消,阵列,之后再把中间的筋板【删除实体】

网友(点评):
我这筋板是系统生成格式,目录条内没有【合并实体】一栏啊

网友:
可以生成带偏移的筋,然后镜像

网友:
用删除面命令,选择删除并修补。

网友:
用焊件结构里的角板或者支撑脚板可以不?

网友:
钣金角撑板本就可以设置起点位置,和便宜
特征-筋板,需要选折基准面做草图,同时也可以设置便宜

网友:
直接改父特征位置,再编辑阵列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