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竖直使用时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9-04-04):
假如用滚珠丝杠做一个竖直提升机构,丝杆的固定方式为一端角接触轴承固定,一端深沟球轴承浮动。现在有几个问题不太懂,求助一下大家:
问题一:电机放在下面好还是上面好,或者没区别?
问题二:假定电机在上端,丝杆采用下端固定上端浮动,那丝杆和电机怎么连接,是用带键槽的联轴器,用联轴器来吸收丝杆的长度变化吗?

问题三:假定电机在上端,丝杆采用上端固定下端浮动,负载重量就靠丝杆轴承的锁紧螺母来承受,这样是否可靠?或者有其他的锁紧方式?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一:电机放下面最好(好比汽车发动机前置与后置)
问题二:肯定要用带键槽的。电机与丝杆的链接的地方用一个带座轴承(楼主可以去收一下带座轴承)
问题三:已经在问题二里面解决好了

网友(点评):
不懂装懂啊 一定带键槽?精度好的私服都不带键槽的

网友:
个人认为上下都有可以

网友:
其实就一个问题电机放在固定端。

网友B:
假如用滚珠丝杠做一个竖直提升机构,丝杆的固定方式为一端角接触轴承固定,一端深沟球轴承浮动。现在有几个问题不太懂,求助一下大家:
问题一:电机放在下面好还是上面好,或者没区别?
问题二:假定电机在上端,丝杆采用下端固定上端浮动,那丝杆和电机怎么连接,是用带键槽的联轴器,用联轴器来吸收丝杆的长度变化吗?
问题三:假定电机在上端,丝杆采用上端固定下端浮动,负载重量就靠丝杆轴承的锁紧螺母来承受,这样是否可靠?或者有其他的锁紧方式?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端固定一端浮动的方式,电机肯定是放在固定端。

丝杆竖直安装时,固定端在上面最好,理由如下:

固定端在下面时,丝杆存在压杆稳定的问题,抗负载能力会大幅减小
而固定端在上面时,丝杆相当于“吊装”,因此不存在压杆稳定的问题,丝杆的能力可以全部得到利用

关于楼主的第二个问题:“吸收丝杆的长度变化”,楼主显然是想多了,在额定负载之内,无须考虑丝杆长度方向的形变。丝杆毕竟是金属的,不是橡皮筋。

网友:
5楼的解释是对的,电机尽量放上面

网友:
5楼讲得很清楚????

网友:
电机还是上面固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端固定一端浮动的方式,电机肯定是放在固定端。

丝杆竖直安装时,固定端在上面最好,理 ...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复,也请大侠原谅我这么久才来回复!
关于问题三,我再详细描述下:由于我之前用丝杆的负载都比较轻,所以丝杆的安装方式都是参照供应商样本,固定端的安装方式如图:

一对背靠背组装的角接触轴承对丝杆轴向固定,丝杆内侧台阶靠住轴承内圈,外侧紧固螺母固定,紧固螺母上有径向螺孔安装顶丝防松。
在竖直使用、固定端在上端、较大负载的情况下,所有的负载都是靠紧固螺母承受的,还要考虑加减速,这种螺纹锁紧+顶丝防松的方式是否还可靠?心里感觉毛毛的,没底~
另外,大侠开头说“如果一定要选择一端固定一端浮动的方式,电机肯定是放在固定端。”,不知用做竖直提升机的丝杆的常规安装方式是什么?还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咦,怎么多出来一张图片,还删不掉~

网友:
垂直安装,还要考虑角接触球轴承的轴向力问题,会比横推的时候受力很多,冲击也会强很多,丝杆直径可能要大,电机也要大点。
可以考虑下边添加一个推力球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复,也请大侠原谅我这么久才来回复!
关于问题三,我再详细描述下:由于我之前用丝 ...

螺母锁紧,就是丝杆轴承座常用的锁紧方式。只要在规定负载内使用,无须担心的。

竖直安装,最佳的安装方式就是丝杆固定端在上,电机在上

如果你还是担心会掉落,可以使用丝杆两端固定的方式。不过这种连接方式要求丝杆的长度变化量不能太大。因此不适用于高速运转和环境温度变化大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电机放下面最好(好比汽车发动机前置与后置)
问题二:肯定要用带键槽的。电机与丝杆的链接的地方用 ...

好的,知道了。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带键槽的

网友:
我一般放下边,连接端可以采用misumi里的丝杠固定座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端固定一端浮动的方式,电机肯定是放在固定端。

丝杆竖直安装时,固定端在上面最好,理 ...

丝杠受压力肯定比拉力要大一些。

网友(2024-07-16):
时间有点久了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我也有同样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