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在零件图中插入设计库里的标准件

楼主(2019-04-04):
比如正在建模(不是装配体),想插入保存在设计库里的常用件。
插入后如何约束位置呢?

网友:
使用移动/复制实体工具,该工具既可以以数量方式移动实体,也可以以配合方式定位实体

网友(点评):
谢谢,假期愉快。

网友A:
插入后直接出出来装配约束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后直接出出来装配约束的功能吧!

没有,看样楼上的移动命令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