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插头的弹片是用磷青铜好还是不锈钢更好?

楼主(2019-04-04):
说下我的考虑,想用磷青铜,但如果变形大,不会回弹,掉落后易接触不良。
不锈钢屈服强度好,但导电性不如磷青铜,如果输出瓦数过大,很担心电气特性问题。
目前纠结中。

网友:
回弹可以用辅助么?

网友:
我认为最合理的插座,家里几个用了30年了。

网友:
用铜材吧,铜材导电性能好,电阻率低,而且导热性也好。

网友:
国标的就是镀镍磷青铜吧?

网友:
在复合材料问世前,纯铜的确是最好的导电材料,铜件材料的性能也有高下之分,具体看铜的纯度,越纯的铜导电性能越好。黄铜的较好,紫铜又优于黄铜,但铜材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是较软,第二是韧度低,回弹性能不是特别优秀,另外就是容易氧化生锈。当然这都是跟现在较为流行的锡磷青铜相比较而言的,锡磷青铜的这些性能都要优于纯铜,特别明显的就是抗氧化能力显著提高,硬度和韧性明显改善,一般采用锡磷青铜制作的弹片,反复拔插次数都能轻松达到5万次以上,有些性能好的甚至能翻倍,比如前面介绍过的丹珑开关插座,反复拔插次数在8万次以上,所以有些开关插座品牌能喊出20年质保、终生质保就不奇怪了。

网友:
铬锆铜可以试试看的。

楼主:
|llh2253发表于 04-04 18:11回弹可以用辅助么?
谢谢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