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拉伸是孔没有拉出来的问题

楼主(2019-04-04):
SW矩形草图和三孔草图是同时做好的,然后呢进行拉伸,结果成了附图三种状态。怎么回事?

网友:
因为你不是选择整个草图,而是选择了局部范围。

网友(点评):
这种操作真有点必须滴多些一举,逻辑通得过,但作为操作层面看这是软件的一项不分健康动作哈

网友(点评):
嗯,选轮廓,,,

网友:
看来从UG到SW还是有一段路程的^_^

网友(点评):
UG点击后所以草图都在,可以多次选择后再一并拉伸,可这SW一次点选全不见影子了哈

网友(点评):
SW草图明显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只是你不熟,人家不想让你看到而已。

网友:
草图包含好几个封闭草图,软件不知道该执行哪个?

网友:
面壁老大好像对这个拉伸的功能有些意见。
但在本帅看来,由于草图有可能存在共用或派生,这个功能反而是非常合理和人性化的。

网友(点评):
其实你这个我用复制--粘贴命令做过,只是不知还有叫一个对应的派生的词组来操作。看来你对我下面这个问题也能解决了。

楼主:
SW装配图零件另存为后,零件图名称乱码问题
http://www.cmiw.cn/thread-971599-1-1.html

网友(点评):
这可是一个苦死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