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画两端压平弹簧??

楼主(2019-04-04):
如图要红圈里的这种效果,而不是一个螺旋线拉伸切除得到的那种。

网友A:
弹簧建完模型之后,两端用辅助平面去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建完模型之后,两端用辅助平面去切。

这个是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是这个和实际弹簧不同。
图片中可以看到末端的螺距和中间部分是不一样的,最后一圈贴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建完模型之后,两端用辅助平面去切。

他的意思是要两端并紧压簧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B:
变螺距弹簧的画法

网友:
用扫描画,螺旋线设置可变,第一圈和最后一圈的节距设置成弹簧钢丝径,中间是正常节距

网友:
可变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螺距弹簧的画法

兄弟太贵了吧?

网友:
UG有插件可以直接造型出弹簧的,SW没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楼上有答案,就是使用可变螺距绘制,然后在切除

网友(2019-05-18):
没有威望呀

网友(2021-02-02):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