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设计

楼主(2019-04-05):
各位社友们;
         我想设计一个可倾斜升降平台,想参考下图片中的这种结构设计,那如何知道它们是如何设计的?设计参数什么的?液压系统又是如何设计的?从哪里可以找到相关信息?(图片是在网上搜的,但却搜不到其他信息和相关文档)恳求各位社友们能帮帮忙,小弟万分感谢!
       祝各位社友,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网友A:
设计液压系统先确定执行机构,比如液压油缸,油缸的出力需要多大?然后再确定液压系统的参数,比如压力,流量。再根据压力,流量计算液压系统需要的液压泵的参数,并做选型。这里还需要考虑液压缸的动作控制。先把原理图画出来,再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完善。

网友B:
这种就是用电动推杆的剪刀叉升降台,台上搞个可以翻转的台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液压系统先确定执行机构,比如液压油缸,油缸的出力需要多大?然后再确定液压系统的参数,比如压力,流 ...

xuexile,谢谢!

网友C:
可以提供参数   我帮你设计选型  哈哈

网友D:
这种是涉及安全设备类,不要随意的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液压系统先确定执行机构,比如液压油缸,油缸的出力需要多大?然后再确定液压系统的参数,比如压力,流 ...

谢谢您的建议!但我现在想先看看别人是如何设计两张图片里的平台车的液压系统?这我在哪能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用电动推杆的剪刀叉升降台,台上搞个可以翻转的台面吧

是的,就是一个升降,然后再加上一个倾斜。您能给点建议嘛吗?我在哪能找到它们的液压系统原理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供参数   我帮你设计选型  哈哈

方便吗?可以留个联系方式?QQ也行(我的155961589)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涉及安全设备类,不要随意的去改!

谢谢您的建议,那这种应该像标准件一样标准化了吧?那从那可以找到它们的液压系统原理图、设计参数呢?如何知道它们是如何设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