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simulation所需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9-04-05):
如题,想配台可以运行Solidworks simulation的电脑,不需太高入门级就行,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多核大内存

网友:
i5 3210M,8G的飘过。

网友:
前段时间配了两台七千的,主机6千,i7cpu,用了rx580显卡,256ssd,1t机器盘,8g内存,华硕主板,win10的,但还是爆内存

网友:
现在的电脑计算速度,六七千以上的电脑做应力分析计算没有问题。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要舍得花钱,至少5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