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焊接件板厚选择有什么原则和经验公式?

楼主(2019-04-05):
请问焊接件板厚选择有什么原则和经验公式?
是根据载荷,按材料力学来计算吗?
请问有没有什么经验数据或者经验公式?

网友:
焊接手册,
板属于弹性力学板壳理论

网友:
什么设备

网友(点评):
普通冶金设备

网友:
这么高级的问题也只有大学本科生能提了。
学徒工是想也想不到的。
请问您是要做起重机呢,还是做容器,或许是甲板。

网友:
主要是参考以前的设备

网友:
去看看建筑行业的《钢结构》和机械行业的《金属结构》,里面都有介绍。

网友:
《钢结构设计原理》中有这部分内容的详细计算过程。

网友:
根据焊件厚度选择焊条直径的方法: (1)焊件厚度≤4毫米,选用焊条直径不超过焊件厚度。 (2)焊件厚度4~12毫米,选用焊条直径3~4毫米。 (3)焊件厚度>12毫米,焊条直径≥4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