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模组设计问题

楼主(2019-04-05):
大家好  我是菜鸟来的  新手上路,想请问一下线性模组如何设计?如何选型?需要计算一些什么?请具体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
根据成本,找一个供应商报价,找到他的样本,然后按图设计,生产出来看看精度,耐用,噪声等,不行换供应商。

网友A:
不用设计,直接选型,但厂家先要找到合适的!

网友:
在设计线性系统时,请考虑支撑,导向,驱动和密封。在开始线性系统设计之前,了解您的精度,可重复性,负载和环境要求。
无论您是决定使用标准零件从头开始设计和构建您的系统,还是购买专为您设计的系统,从一开始就做出正确的选择应该有助于保持长期的运行。
CCM直线模组官网-“行业新闻”可以查看更多详细内容。

网友:
本人从事线性模组设计,有需要订购模组的朋友,可以私信,私聊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A:
不用设计,直接选型,但厂家先要找到合适的!

能不能推荐一下线性模组厂家,质量可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