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联结

楼主(2019-04-06):
设备上的传动是用万向轴传动,传动侧的圆跳动总是偏大(0.015mm),现在老外建议用皮带传动,但是设备需要改造,工程量较大,现在想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实现柔性传动,换了可伸缩万向轴也不见改善,我觉得可伸缩万向轴也是刚性联结。现在设备是严格对中的.

网友:
严格对中了干嘛要用万向轴传动呢?对中很好的都可以用梅花弹性体联轴器联,也可以用单双膜片弹性联轴器,这两种都可以一定范围内不同轴度的高精度传动,万向轴的应该精度没那么好吧
要看看传动功率和力矩转速

网友(点评):
还有个轴向定位问题,万向轴传的扭矩大,可以轴向防止串动

网友:
联轴器轴向定位,精密传动没见过。。。

网友:
既然还需要轴向定位,何来柔性一说。。。

网友:
试试波纹管联轴器

网友(点评):
工件10T,波纹管只适合小功率的

网友:
楼主,万象联轴器两端分别联接的是什么设备?

刚性联轴器,用于两轴要求严格对中,且在工作时不能发生轴线偏移的场合。
挠性联轴器,用于两轴有一定限度的轴线偏移的场合,分为无弹性元件联轴器和弹性联轴器。

网友:
也可以考虑使用同步转向器来实现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