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智能尺寸引线非常长的问题

楼主(2019-04-06):
正常情况下标注尺寸应该是像这样的:

但是将别人画好的图拿到我电脑上来修改,就看不到数字,引线无限长。

修改系统自带零件如螺钉螺帽等,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就是只要不是在我这台电脑上画的图,就会这样。

请问这个该怎么设置或者怎么处理啊?

网友:
设置全屏显示试试。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电脑中的文字库是不是和其它的电脑一样,看楼主的情况应该是缺少相应的文字库

网友:
应该是显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