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版的文件如何转化位2015的?求指教

楼主(2019-04-06):
各位大侠 求指教 如何把SW2018版的文件如何转化到2015中继续修改?

网友:
没办法转!我问过SW软件代理商,如果要用模型,不妨转化成中间格式,比如,*.step或者*.IGES格式。

楼主:
这个是零件和装配体都可以吗? 如果数量大 能批量处理吗?

网友:
SW没有降版本保存这功能

网友:
所有的三维软件都没有降版本保存的功能,只能转化为中性格式

网友:
么得搞了

网友:
有参数的转换就能改,另存为即可。

网友(2019-05-16):
高版本向低版本转换好像是不可能的!可以换成IGS格式

网友:
貌似只能,转换成中性格式,IGS,STP都可以

网友:
用高版本打开几年前低版本画的图  就会莫名其妙的出错,这可能就是不让另存低版本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