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进解决大问题

楼主(2019-04-06):
    环类工件在加工时,变形是很难控制的,可以通过购买专用的卡盘来改善,这次出于减少加工成本的考虑,自己在普通卡盘上改进了一下,效果还可以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A:
点个赞!手动卡盘夹住后,在拿小压板压住,效率有点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个赞!手动卡盘夹住后,在拿小压板压住,效率有点低呀!

doumeikandong,多谢解释。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
点个赞

网友:
赞个,小技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个赞!手动卡盘夹住后,在拿小压板压住,效率有点低呀!

是有点低,不过可以省的购买专用的夹具,减少成本,小批量产品的加工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网友B:
可以申请一个实用新型专利了!

网友:
用心了,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申请一个实用新型专利了!

专利谈不上,就是个随机应变吧,一些作坊类小公司买不起那么贵的夹具的

网友C:
看过一个师傅用全包的三爪,并且镗了一个小小的斜度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一个师傅用全包的三爪,并且镗了一个小小的斜度在里面

因为三抓卡盘在夹持工件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外张,镗个斜度正好和外张的角度互补,这样可以增加卡爪工件的接触面

网友(2019-06-03):
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