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承受3吨重力的推力轴承

楼主(2019-04-06):
如图,旋转的滚筒重量约3吨,下方有个轴承盒,请问什么型号推力轴承能承受3吨重量呢,旋转速度很慢(约2r/min),或者轴承盒设计成什么样呢?

网友:
用回转轴承。

网友:
很多吧,去手册查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听过这个,请问你说的是回转支撑轴承吗,

网友:
光推力,普通推力轴承都可,但看你图不止推力吧?还要定心和不晃动?

网友:
防止晃动,我建议正反装2个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回转支承。

网友:
为什么要用推力轴承呢

网友:
看一下推力球面轴承,,,一定有你的最爱。不是推力球轴承哦。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4-07 12:51看一下推力球面轴承,,,一定有你的最爱。不是推力球轴承哦。
谢谢你,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101kjs发表于 04-07 12:15为什么要用推力轴承呢
我主要承受重力,推力轴承就是承受轴向力的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4-07 09:53光推力,普通推力轴承都可,但看你图不止推力吧?还要定心和不晃动?
我准备用这种结构,推力轴承承受重力,深沟球控制转动和定心,最上面在加一个深沟球控制上面定心

网友(点评):
虽然不清楚具体使用环境,但还是提醒一下,用到推力球轴承的,很多结构都是两个深沟球两个推力球,四个轴承组起来的

网友(点评):
这结构不好,下面再来一个深沟球

网友:
推力球轴承有能承受这个吨位的,型号选大一些即可。

网友:
对于重型机械,3吨算不上很大的力。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查一下,空间够的话,考虑安全,就按9吨的选一个不就完了

网友:
轻型回转支承。

网友:
你是不是承受轴向窜动的力呀?

楼主:
|101kjs发表于 04-07 23:26你是不是承受轴向窜动的力呀?
没有串动的力,只有向下的重力,3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这种结构,推力轴承承受重力,深沟球控制转动和定心,最上面在加一个深沟球控制上面定心

这结构可以。3吨不是大的力,也可单用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普通推力轴承都可

网友:
轴承手册电子版的

网友:
能不能把轴承安装在上面,可能效果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串动的力,只有向下的重力,3顿

那用滚子轴承就是了

网友:
这么大的没有用过,但回转支承应该可以的。

网友:
普通推力球轴承就可以了,这种轴承便宜,好安装,经久耐用。轴承内径最好超过50mm。

网友:
交叉滚珠轴承

网友:
回转支承我们做过15顿的

网友A:
3吨力,随便一个推力球轴承都够力!20T行车的吊钩上也才用了一个小小的推力球轴承

网友:
回转支承 徐州那边很多这种厂家

网友:
对,回转支撑,专治大负载。。。。。。

网友:
止 推 滚珠 轴承    钢型的

网友:
推力滚子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吨力,随便一个推力球轴承都够力!20T行车的吊钩上也才用了一个小小的推力球轴承

这个例子举得好!我150吨上用时也是类比这个的

网友:
这个重量,这个速度,随便深沟球都可以了。

网友:
得用两个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

网友B:
推力圆锥滚子轴承,推力圆柱滚子轴承,看一下NSK轴承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圆锥滚子轴承,推力圆柱滚子轴承,看一下NSK轴承手册吧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听过这个,请问你说的是回转支撑轴承吗,

查一下机械手册,你这个负荷又不算高。